锁紧螺母与防松螺母,请大侠来讲讲经验之谈

楼主(2017-11-16):
近来,一直在做小型化的机械,在应用的过程中,发现了关于锁紧螺母的一些应用。

正常的,机床行业一直应用的锁紧螺母一直是径向紧定螺钉,带动铜螺牙,来实现螺纹的锁紧。
锁紧螺牙的同时,实现了定预紧力的调节,预紧了轴承,也实现了防松。

但同时,也发现了其他类型的防松螺母。似乎也在实现同样的用途:

1.通过定扭矩(扭矩扳手??),用螺牙将量化的扭矩转化为了量化轴向力,量化的轴向力预紧需要一定数值的轴承;

2.防松(各种方式);

PS:因为量化的扭矩,转化为量化的轴向力时,摩擦系数f的不可知道,导致大家这部工作基本做的稀里糊涂。有根据材料选择f,有按经验选择f,有做实验得到f。但一般的是,到车间,师傅们根据随心法来。

问题:上图中,那个圆的螺母是如何实现我说的1和2的问题的???

我的理解,是通过防松物质来防松的。

用过的大侠们,来浅谈下,两种螺母不同的使用,就是你们是根据什么来选用两种螺母的???

方形螺母是M12   圆形是M10的

网友:
有一种是通过改变牙形来实现防松效果

网友:
防松物质就是螺纹胶

网友(点评):
似乎并不是螺纹胶

网友(点评):
那是尼龙阻尼

网友:
其实最踏实的就是“焊死”

网友(点评):
然后,拆不下来了

网友(点评):
臆测下,大侠说的是引号的焊死。有很多螺纹胶,要拆的时候高温下就失效了。

网友:
我们自动化设备里面常用的是两个螺母对顶来达到放松效果,这种最实用,即好装,也好拆;加了紧固件,反而拆不了

网友(点评):
双螺母对顶是解决了防松,但是定预紧力变得更不好量化了。

网友:
那个是块塑料的,用来放松

网友:
一般都是看牙形来挑的

网友:
还是螺纹胶吧,需要拆解的时候热风枪烘一下再拆。

网友:
锁紧和防松是两个概念啊,锁紧主要强调预紧力吧,防松主要是指不会脱落,不锁紧也可能不会脱落啊 ?

网友:
锁紧螺母,我们用过,这种圆螺母没有用过,可能原理差不多。中间那个非金属是尼龙的,也有金属片的锁紧螺母。

网友:
自锁螺母应用,物质类:有尼龙,弹簧片,压点/槽,批量产品应用多;     径向类的:推拉压,顶紧,变距等设备工装上应用多

网友:
里面不是加着黄铜顶丝吗?

网友(点评):
是的,一共两个

网友:
都用过,我感觉防松阻尼的螺母多用在振动较大的比如农机类的设备上,锁紧螺母比如那个方的,一般用在精度较高的设备上,里面的螺纹是分体的,可以用顶丝来顶紧!

网友:
不是有防松止动圈呢

网友:
有一种叫做尼龙螺母的,防松效果也好的,拆卸也方便

网友:
13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
双螺母锁紧比较好

网友(2022-05-09):
我厂专业生产锁紧螺母、也可定制非标件,欢迎咨询联系1683207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