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线机身,SOLIDWORKS怎么画的

楼主(2017-11-16):
螺旋线机身,SOLIDWORKS怎么画的

网友A:
什么叫螺旋线机身,百度不到这信息

网友B:
UG里面是通过表达式造型螺旋线的,SW也应该如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螺旋线机身,百度不到这信息

就是螺旋滚筒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UG里面是通过表达式造型螺旋线的,SW也应该如此吧

SW有螺旋线,只是要画机身,是拉伸出来的吗

网友C:
扫描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扫描就行

扫描出来后,想在上面打孔,好麻烦。出图也麻烦。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