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放电时为什么产生高温?

楼主(2017-11-16):
在读电火花的加工原理时,讲到是因为放电而产生了高温,感觉讲的不太清楚,特向论坛大侠请教

请教:放电时为什么产生高温?

网友:
电能-动能-热能  这是能量转行过程
电能-短时间释放-击穿靶材-材料被电解液带走-停止放电-等待下一次放电

网友:
主要是能量的转换了

网友:
打火机的电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