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旋转轴上贴光栅尺可否读取整圈读数?

楼主(2017-11-16):
有人说贴光栅尺无法读取整圈读数(0-360°),不知加两个读数头可否读取整圈读数?
或者有没有其他的方式作为角度反馈?

采用伺服电机+蜗轮蜗杆的方式驱动,轴直径比较大(1m左右),一般的编码器没有这么大,所以想贴光栅尺

网友A:
1,想不通这和轴经有什么关系,端头不能出个小点的孔或台吗?
2,“贴光栅尺”怎么说?

网友B:
1米的轴,。那伺服电机+蜗轮蜗杆的输出轴要多大?联轴器要多大?什么行业的应用如此大。还是说这个1米是旋转盘?

网友C:
什么样的光栅尺?只用过直线形式的,编码器2#的方法应该是可行的!

网友D:
你可以了解一下 钢栅尺。
有绝对值,有相对值。应付你这种需求很轻松,但比较贵。

网友(点评):
钢栅尺是安装到轴承内圈,监控回转支承的,楼主那小轴承怎么安装钢栅尺

网友(点评):
钢栅尺可视为一条薄薄的钢带,可以卷起来,也可以是直的。

网友E:
楼主你需要先把你的需求表述明白,只是计整圈圈数还是需要知道实时位置

旋转编码器有单圈也有多圈的,有相对值,有绝对值的

不过从未听说旋转运动可以用光栅尺计量的

网友F:
这么大的轴直径。随便加个触电度数器就好啦。有这么麻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想不通这和轴经有什么关系,端头不能出个小点的孔或台吗?
2,“贴光栅尺”怎么说?

1.轴必须要是中空的,因为有东西从中间穿过。
2.将光栅尺绕轴外圆柱面贴一圈,然后加上读数头就可以读数呀?但是好像不能读整圈的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米的轴,。那伺服电机+蜗轮蜗杆的输出轴要多大?联轴器要多大?什么行业的应用如此大。还是说这个1米是旋 ...

可以认为是旋转盘,端面直接连接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样的光栅尺?只用过直线形式的,编码器2#的方法应该是可行的!

我和我们这里做控制的讨论过,装两个读数头存在一个问题,不知道这两个读数头相差的角度。光栅尺属于增量式编码器,没有一个绝对零位。
现在我们还在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如何测出两个读数头之间相差的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了解一下 钢栅尺。
有绝对值,有相对值。应付你这种需求很轻松,但比较贵。

你好,我搜了一下钢栅齿的信息,不知可否读取0-360°整圈的角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需要先把你的需求表述明白,只是计整圈圈数还是需要知道实时位置

旋转编码器有单圈也有多圈的,有 ...

我的轴只在0-360°一圈内运动,我想要知道轴的实时角位置。现在选不到这么大的码盘。

光栅尺是可以作为角位置反馈的,其实圆光栅的原理就是将光栅尺绕一个圆柱一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大的轴直径。随便加个触电度数器就好啦。有这么麻烦吗

触电度数器?这是什么,还请详细解答一二,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