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加工方法

楼主(2017-11-16):
如图,14的内孔如何加工,头部孔13。

网友:
图画错了吧

网友A:
难道都打成13不行吗!问问那14的孔干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都打成13不行吗!问问那14的孔干什么用的!

壁空用的

网友B:
避空?  难不成  14的孔是落料孔? 还是盲孔  要避空是减少接触面积 ?  13 的孔还没个公差  也就是 精度要求不高  也不起导向作用  那为啥不直接干成14的孔来着  这设计不合理啊 没考虑到加工问题  这轴干嘛用的 ?  看看能不能改成  外孔18 内孔14  镶个堵头  再打13 的孔  分体加工呗

网友:
这个是用来做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避空?  难不成  14的孔是落料孔? 还是盲孔  要避空是减少接触面积 ?  13 的孔还没个公差  也就是 精度要 ...

目前客户不赞成分体加工。公差都是按+/-0.12

网友:
图纸左边呢,把整个图发上来。即然是避空的,深度影响应该不大,考虑在左边的位置把14的孔,再上堵头

网友C:
只要客户能接受成本,我相信能加工的 ,定制刀具吧

网友D:
方法可以像5楼说的:镶孔,或者订制一把特殊的镗刀,但孔径过小,可能刚性够呛。
我建议的是,这种避空孔应当把轴部分做小0.2mm左右来避空,不应当提高孔的加工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方法可以像5楼说的:镶孔,或者订制一把特殊的镗刀,但孔径过小,可能刚性够呛。
我建议的是,这种避空孔 ...

14的孔里面是放一个塑料件的,这个塑料件比13大,所以只能这样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避空?  难不成  14的孔是落料孔? 还是盲孔  要避空是减少接触面积 ?  13 的孔还没个公差  也就是 精度要 ...

客户不同意分体加工哦

网友:
那没办法了  太深了  孔太小了 就算定制镗孔刀  刚性不足  加工这个避空的孔时间太长了    成本也提高太多了  考虑它的使用性能   还真不如 镶个套来的实际   这个设计有问题   完全没考虑它的加工工艺  和  加工成本

网友:
这个零件的设计完全没考虑加工    总结完毕      避空有很多种办法,非得要这样做吗

网友(点评):
大侠,避空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方法可以像5楼说的:镶孔,或者订制一把特殊的镗刀,但孔径过小,可能刚性够呛。
我建议的是,这种避空孔 ...

这办法最好

网友E:
设计不合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设计不合理!

就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客户不同意分体加工哦

他们不同意,偷偷干就是!左边上堵在车掉又看不出来!热装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们不同意,偷偷干就是!左边上堵在车掉又看不出来!热装进去

哈哈,宁愿不做也不能偷偷干啊。

网友:
让设计者自己搞定啊!设计不合理,根本没有考虑加工工艺!

楼主:
哈哈!那我们还想不想做生意啊?

网友:
Ra0.08?不合理,加长刀杆,镗孔加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宁愿不做也不能偷偷干啊。

你就说,这是工艺啊!不影响使用的!比如有很多产品都有工艺台阶工艺孔之类的!

网友:
难不成用切槽刀去车这个外小内大的孔

网友:
可以考虑加工成通孔,对面加丝堵。总成300多点,14的孔深240mm,对面加工M16×1.5的螺纹

楼主:
谢谢!但是不考虑分体的哦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但是不考虑分体的哦

那只能慢慢的镗了,钻的时候钻头磨偏心,里面一段钻大点。

网友:
做把镗刀慢慢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只能慢慢的镗了,钻的时候钻头磨偏心,里面一段钻大点。

谢谢!我还在想可否做把可伸缩镗刀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那只能慢慢的镗了,钻的时候钻头磨偏心,里面一段钻大点。

14的这个孔怎么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G:
14的这个孔怎么测量

用刀头对刀,再看托板尺寸。

网友:
非标刀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听过伸出刀具   不过这价格也比较感人   利润不高就不要考虑了

网友:
排屑也是个很麻烦的问题,加工过程中需多次退出去

网友:
我觉得产品的实现应当体现在功能性和工艺性最佳性价比,具体配合件和整体功能楼主能否一一告知?

网友:
镗孔吧,看来没有什么好的方法了.精度要求不高,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要客户能接受成本,我相信能加工的 ,定制刀具吧

赞同

网友:
深孔加工。

网友:
晕乎乎的    但是感觉一定要做的话  只能镗刀试一把

网友H:
这个零件的设计完全没考虑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零件的设计完全没考虑加工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