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刀数控车加工的小零件

楼主(2017-11-16):
     朋友最近做了一种小零件,工序不复杂但是想提高加工效率,A3钢  实心料    目前排的工艺是:1、平端面

                                2、钻孔
                                3、镗内孔及螺纹后大孔
                                4、反镗刀清根
                                5、车螺纹

网友A:
这个要注意的
1、原材料装夹
2、钻孔后加工,反刀控制内端面
3、车牙(是我就直接上丝锥,引牙后直接手工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注意的
1、原材料装夹
2、钻孔后加工,反刀控制内端面

大批量,用手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批量,用手工?

机攻呗,是我的话工艺会排给MC,让MC做这个牙
这么小的牙刀,直径12mm左右,刀片一般就一个头,成本太高了
Q235这种材料再怎么烂么,小孔车牙挤屑,刀具磨损还是有的,而且车牙容易震刀,最后还要挨个回牙
如果不是百万件,就上千件,这种的,我还是偏向于MC攻牙,引牙后挨个再回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注意的
1、原材料装夹
2、钻孔后加工,反刀控制内端面

夹具可以保证,丝锥攻丝是个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