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如何做受力分析?

楼主(2017-11-16):
红色零件可绕绿色零件进行旋转,那么红色零件加速或减速旋转时,会对支架端面造成不同大小的变形,变形量大小与加速度有关。
问:如何求出变形量?或者用什么软件可以模拟出变形量?

网友:
ansys 有限元分析,似乎蛮强大,我不会用!

网友:
motion可以,但是我现在不会

网友:
其实simulation应该也可以,你加速度一定的话,就是施加一个圆周方向的力

网友A:
楼上几个简直是在胡扯,这么个均匀分布的回转体,,在回转体本身没有外力作用下的,匀速转动对轴没有作用力,那变速时必然是受到外力影响,那所谓的作用力就是这个外力。因为建模时的软件设定是质量均匀分布,质心与旋转轴重合,所以回转体本身不管如何变速,它自身对轴是没有作用力的。

网友(点评):
此屁有理

网友:
楼主先画受力简图,做受力分析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几个简直是在胡扯,这么个均匀分布的回转体,,在回转体本身没有外力作用下的,匀速转动对轴没有作用力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几个简直是在胡扯,这么个均匀分布的回转体,,在回转体本身没有外力作用下的,匀速转动对轴没有作用力 ...

感谢回复。我觉得您说得对。

也就是说,无论旋转体是加速、减速还是匀速旋转,支架端面只是受到旋转体的重力作用,是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我觉得您说得对。

也就是说,无论旋转体是加速、减速还是匀速旋转,支架端面只是受到旋转体 ...

看你加速减速的驱动力是哪里,还是受到扭力作用的。匀速自己转动理论上是不受力的,只起个支撑作用(有支撑力),但其实这个匀速转动是不存在的。所以,朋友,还要看你到底是怎么驱动那个齿轮的,才好建力学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加速减速的驱动力是哪里,还是受到扭力作用的。匀速自己转动理论上是不受力的,只起个支撑作用(有支 ...

加速减速是由电机进行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