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伸器液压死腔试压怎么弄?

楼主(2017-11-17):
现在有一个拉伸器,使用压力为80MPA。请问怎么给这个拉伸器做液压试压密封测试?

网友A:
这要看你的拉伸器具体形式,比如说中间是穿螺栓的还是穿螺母的还是内螺纹直接拧到螺栓上的,还有外形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你的拉伸器具体形式,比如说中间是穿螺栓的还是穿螺母的还是内螺纹直接拧到螺栓上的,还有外形形式。

PDF里面有

网友:
我在你的其他帖子里看到了,就是那个连杆拉伸螺母吧?我还回复了Rc1/4接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