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二维图绘制用什么软件啊

楼主(2017-11-17):
请教各位老师们,画工厂车间布局图用什么软件效率高啊。由于很多地方尺寸不确定,后期需要改动,不想用CAD画,习惯了三维绘图先画图后标尺寸的参数化画图方式,用的SolidWorks直接画的二维草图,结果非常的卡。请问一般设计这种后期需要改很多并且尺寸不确定的二维图怎样绘制啊?

网友:
cad最直接了

网友:
caxa,(其实也是国产cad),但是画图比较符合国人的特点

网友:
CAD也有参数化画图

网友:
CAD也可以

网友:
不确定的情况下  就手画个草图得了,那么麻烦干啥,要不就规划好了再画,我们也在建车间,

网友:
直接用3维软件,画个草图,不就好了吗?
要么,用CAD参数化

网友:
工厂设计的核心是可研报告,计算书,到了工厂布局,就是二维平面图,这是参加审核必要的东西,而三维是花瓶,可有可无,很多时候是外包给广告传媒公司。

网友:
建筑行业3DMAX

网友:
caxa电子图板

网友:
画工厂车间布局图肯定是cad直接,布局图又不是多复杂的图。看来楼主对cad不熟。。。哈哈哈

网友:
软件都差不多,效率主要看谁使用。

网友:
你可以用CAD画出来啊,后期个别位置尺寸需要改动的话,你也不用改图,直接把尺寸数字替换了不就行了吗?你这又不是采用CAD图下料,不影响的

网友(2018-01-13):
CAD就可以吧

网友:
其实最方便的应该是谷歌 档 SHETUP 草图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