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材料适合做切刀且不带磁性?

楼主(2017-11-17):
请教各位大侠下图刀具使用什么材料/热处理加工后刀具不带磁性?
暂不考虑使用消磁器定期消磁。

网友:
硬质合金

网友A:
陶瓷材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陶瓷材料

赞一个

网友:
金刚石、宝石

网友:
直接用硬质合金,如果成本太高可以考虑用不锈钢钎焊硬质合金,或者是不锈钢喷焊耐磨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