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仔细看看图片,给个好的想法或思路

楼主(2017-11-17):
问题参考图片说明 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开口向上是指那个开口?80的,显示屏和电路板之间是怎么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口向上是指那个开口?80的,显示屏和电路板之间是怎么连的?

是的,就是80*80mm的那个开口 电路板与显示屏之间采用强力双面胶粘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就是80*80mm的那个开口 电路板与显示屏之间采用强力双面胶粘接

显示屏上没有工艺的固定孔,又不能打孔,只能用U型卡紧的方式,就像镜框四周包裹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屏上没有工艺的固定孔,又不能打孔,只能用U型卡紧的方式,就像镜框四周包裹的方式

这都可以 问题是上面整体如何与下面的壳体连接 还要保证稳定可靠不晃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都可以 问题是上面整体如何与下面的壳体连接 还要保证稳定可靠不晃动

大致是这个意思

网友:
还可以在上面加顶紧螺栓,顶紧位置垫橡皮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致是这个意思

网友:
关键字:压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致是这个意思

具体还要看lz的显示屏实物,四周能不能受力;

可以看看美的,格力他们的处理工艺,一般都是开塑料模。

另外lz还要说明,侧边有没有漏光,是否需要防水等等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学~

啥意思?有思路可以提供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具体还要看lz的显示屏实物,四周能不能受力;

可以看看美的,格力他们的处理工艺,一般都是开塑料模。 ...

是的,不清楚具体使用情况,只是无条件想方法,具体的靠楼主自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不清楚具体使用情况,只是无条件想方法,具体的靠楼主自己了

现在的屏都是触摸的,用亚克力雕一个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