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泥打包闸阀选用什么材料?

楼主(2017-11-17):
各位大侠:
       公司有一个水泥装袋设备上的可拆分式闸阀磨损,需要更换闸阀板和夹板。材料初步看是不锈钢类的。想问下,这样的材料选择什么牌号的材料比较合适呢?3Cr13可以么?
        谢谢。

网友:
参考汽车刹车片耐磨铸铁材料。

网友(点评):
什么材质呢?

网友:
做过用这类的浇钢件18Cr12Ni2.5Mo

网友(点评):
好的,谢谢。有后续热处理么?目前使用品感觉表面是没有的。m-tec的设备。

网友(点评):
大侠,这个牌号是316的一种么。

网友(点评):
耐磨不锈钢

网友:
Mn13类的耐磨铸钢,要考虑到后期维护焊接时容易操作,
如果是焊接件就直接找耐磨钢板,拼一下就行

网友(点评):
螺孔安装,因为使用时间较长,表面光洁,初步判断不锈钢类。

网友(点评):
切下一块找家好一点的铸造厂打一下光谱,估计100块以内就能搞定 估计是耐磨钢,不会是不锈钢,不锈钢的耐磨程度不是很好,

网友:
必须不锈钢?

网友(点评):
目前厂家配货使用时间较长,表面光洁,初步判断不锈钢类。m-tec家的干粉配料罐装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