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分割器变形曲线的疑问

楼主(2017-11-17):
分割器的选型中负载计算中使用的变形曲线参数AM,平常在选分割器时就直接用了。
这次的工况使用了伺服电机来带(我们这次不讨论适不适合用伺服电机)。
Am参数选择后,负载的加速扭矩值基本就靠这个计算。
我想问的是
1.最大加速度为什么可以通过零件定制。(供应商说可以定制不同的加速曲线,难道是通过改变凸轮的摩擦系数?)
2.我通过伺服电机调整电机的加速时间控制加速度值,是否可以替代分割器选型中的Am值计算加速扭矩。
希望社友能帮助解决我的疑问。
谢谢!

补充内容 (2017-11-19 19:47):
谢谢社友的热心回答。但不是我问的点,我再详细一点:
选型中输出轴最大角加速度:  α=Am*2*Pi /S*(360/ θh*n/60)2
式中Am称为加速曲线,对应不同的值。
加速度x负载惯量=负载加速扭矩
问Am为何决定能决定加速度a

补充内容 (2017-11-19 19:50):
选型时最大加速度为什么不是工况来定的,或者说输入的动力源电机决定。
而是分割器特有的参数来定,这样选型不是脱离工况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要这种数据?

网友:
如果你想在工况中旋转速度与角度有非标订制的,那就不要用分度器了,自己搭个转盘

网友B:
凸轮分割器的优势只是精密分度,本身不具备加减速的特长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A:
没看懂,加速度怎么个加速度?我只知道驱动角,也就是动静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加速度怎么个加速度?我只知道驱动角,也就是动静比。

选型时计算负载啊。这个不计算你怎么选分割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凸轮分割器的优势只是精密分度,本身不具备加减速的特长

选型时,负载能力怎么计算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选型时计算负载啊。这个不计算你怎么选分割器的?

是不是要这种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凸轮分割器的优势只是精密分度,本身不具备加减速的特长

我放在2楼的那个图片中,最大加速度a怎么理解?
貌似有的厂家是回避掉这个值,直接按惯量和分割时间选的。
其实这个也只是把 扭矩=惯量x加速度 用其他方式来表达了负载能力而已。

网友(点评):
我也是这样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要这种数据?

是的   这个是厂家给的推荐参数,但一般他也是计算出来的。靠谱的厂家可能根据自己的产品有过修正。
有的可能纯粹就是仿制抄来的,所以还是需要计算下的好。

网友C:
楼主,你可以找一下阎邦椿版的机械设计手册第11篇,第五章,应当可以解答你的疑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可以找一下阎邦椿版的机械设计手册第11篇,第五章,应当可以解答你的疑惑

非常谢谢!补了下,终于理解了这个Am值。
还有个问题请教下,用伺服电机驱动时,伺服的加减速曲线和分割器原理上看是有叠加效果的吧。
我们平时应用中怎么去考虑这个影响呢?

网友A:
这3个值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谢谢!补了下,终于理解了这个Am值。
还有个问题请教下,用伺服电机驱动时,伺服的加减速曲线和分割 ...

其实我也是在看了你的问题以后,现补课才知道的。
我个人的看法是伺服电机没办法叠加,或者说最好不要叠加。根据我以前的应用经验,伺服驱动器是没办法控制电机走加速度曲线的,也就是说加速和减速的时候加速度是没办法渐增或渐减,所以它的速度曲线一定有突变,速度有突变就会有冲击。如果你用运动控制卡或者驱动器自带运动控制功能,可能可以改善。
所以一旦叠加了伺服电机以后,就一定会有冲击
如果你一定想用的话,有一种伺服电机专用的凸轮分割器,可以任意位置停止,当然加速曲线也是完全受伺服电机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3个值怎么算出来的?

这个是样本直接给出的,个人理解应该是和凸轮对应的参数,应该比较标准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也是在看了你的问题以后,现补课才知道的。
我个人的看法是伺服电机没办法叠加,或者说最好不要叠 ...

谢谢!您已经对我帮助很大了。
不过伺服电机带分割器倒是看见过实际的应用。
可能是加速时间设定的比较长,这样影响比较小。
控制方面不是太懂,看来还得找个控制和调试问问
每次了解的东西稍微细致点,都会迁出一堆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已经对我帮助很大了。
不过伺服电机带分割器倒是看见过实际的应用。
可能是加速时间设定的比较 ...

了解的多少不是关键,能保持好奇心和求知的欲望才是最重要的。楼主的未来一定不可限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