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孔如何提高耐磨

楼主(2017-11-17):
我们有一块板子,10毫米厚,上面有40个M8螺纹孔,螺丝更换频繁,载荷大。螺纹孔不久就磨损滑牙了。怎么办呢?外加工的人说螺纹孔太小了,不能淬火。

网友:
钢丝螺套试试看呢

网友:
是不是钻孔的时候孔径打的太大了。

网友:
楼主, 如果你的板子材料比较软,可以采用2楼的办法,如果要是铁板的话用处不是很大。至于三楼的建议,我觉得可以试试,M8的螺纹底孔一般打6.8。可以让人加工的时候, 打成6.7,不过这个不是一个长久的办法。至于你们供应商说的,螺纹淬火,说实话我以前没有见过。都知道,淬火的时候要保护螺纹, 防止变形。可能现在手段比较高,变形小淬火可以实现。

还有一种办法,通过电镀镀比铁强度高的材料。增加使用寿命。机加工螺纹的时候留点量,电镀完了以后合适能用。

或者,在没有加工螺纹之前就淬火,材料选一些中碳的, 淬火后,在加工螺纹,当然钻头丝锥都要买一些能用的。

网友:
就反面沉孔装个通用螺母呢

网友:
用耐磨的螺纹Insert, 或用梯形螺纹

网友:
这是最简单的解决方法,主要是要考虑螺母保证螺母不要转动,这种更换比较方便,就是不怎么好看

网友A:
可以通过热处理增加孔的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通过热处理增加孔的强度

外加工人说不能淬火

网友:
描述问题要把细节说清楚,板子是什么材料的?如果是非金属或铝、铜,上钢牙套。如果是钢板,用45#热处理。如果要长期用,用高碳钢、Cr12或Cr12MoV,钻攻牙后淬硬。

网友:
用挤压成型的螺孔。应该会好很多,螺栓用12.9级的,这样可以减少更换

网友:
按3楼说的下螺纹套试试吧

网友:
加个螺套

网友:
你应该选用SKD11的材质,再真空淬火,保证经久耐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加工人说不能淬火

通过热处理,螺纹硬度很难增加的,除非增加个耐磨的螺纹套

网友:
板的材质也有问题,还有受力的情况

网友(2018-05-22):
加个可更换的衬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