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机设计问题

楼主(2017-11-17):
各位大神帮忙看看 ! 提提意见 !  小弟我第一次做压力机  !  经验不足!  怕出错! 哪里没表达清楚可以问

网友A:
1,两个圆锥辊子的轴向力是不是太大了,而且轴承座的大头在外侧,估计螺栓受力很大,容易出现问题,
2,轴肩部位受力很大,最好校核一下轴肩部位的强度是不是足够,整体的结构强度尽量做大点,整套结构的最大承受力要在6吨以上,
3,丝杆的型号是不是滚珠丝杠,如果是的话建议换成梯形丝杠,滚珠丝杠的受轴向力的能力不是很好,建议丝杠的设计余量尽量大一点
4,整套传动结构都是接近刚性的结构,万一丝杆卡死容易导致出现损坏减速器情况,建议在联轴器旁边设计剪切销,或者其他定扭矩装置,以防万一

网友(点评):
加过载保护

网友:
1. 自己核算一下力,留下50%余量。
2. 伺服压机到底时,不要有报警,所以控制方式要考虑。
3. 要考虑圆锥滚子轴承的润滑。
4. 铜套就不需要了。
5.要考虑丝杠和螺母维护和更换。

网友:
1.轴承座反装。
2.直线轴承换成铜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两个圆锥辊子的轴向力是不是太大了,而且轴承座的大头在外侧,估计螺栓受力很大,容易出现问题,
2,轴 ...

谢谢!  轴承座确实应该反装,T型丝杆的下压精度应该没滚珠丝杆好,摩擦力也大些,这机器还要有压力曲线,感觉用T型丝杆影响圧力曲线的准确度,两者选择油点不好取舍!  你说的剪切销感觉确实有必要  但是我们做过这个结构  能说详细点吗?  谢谢!

网友(点评):
我也不是做这一行的,维修方面干的比较多所以提的这方面建议,丝杠方面如果是用滚珠丝杠建议丝杠大一点,设计余量多留一点,一般产品的质量都没有宣传的那么好

网友:
个人不建议用四立柱的形式。受力不好,容易形变。

网友:
建议四立柱的

网友B:
这样的方案很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方案很不好。

怎么不好?

网友:
用了伺服了可以不要安全销了

网友:
直线轴承的四根导柱导向和轴承座的导向想要调好,估计很得费点劲。

网友:
前两天刚完成一台类似的压机。
你的压机做的很高,要是预算充足,可以改进结构,丝杆不转螺母转。
图中丝杠很胖,直径多少?我7吨压机用的直径63的
圆锥滚子轴承没用过,我用的是THK的交叉滚珠轴承,这个轴承可以承受任意方向的力,可以考虑将两个滚子轴承换为一个交叉滚珠轴承。建议再追加两个深沟球轴承用来导向和平衡径向力。
直线轴承可以考虑换成带铜套的,我用的材质是锡青铜。
直线轴承尽量长一下,导向效果好。我做了330长
导柱两端加个底座。
上下的板考虑用铁板拼接焊。

楼主:
导柱加底座可以!  加深沟球轴承我担心丝杆会有点憋住 !  丝杆不动螺帽动我可以模拟着试下。  我用的也是直径63的滚珠丝杆  你7吨的力能用这种滚珠丝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导柱加底座可以!  加深沟球轴承我担心丝杆会有点憋住 !  丝杆不动螺帽动我可以模拟着试下。  我用的也是 ...

我用的THK的丝杆,深沟球轴承可用的,不会憋死。丝杆不转是我设备用的结构。

网友:
楼上很多大神都有好建议,我就说说配件吧,这个导向是千万不能用直线轴承的,不耐用的

网友C:
看了楼主的表,3吨也不够啊,只能一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了楼主的表,3吨也不够啊,只能一吨啊

单位应该是公斤

网友:
那还差不多。不过12毫米的芯才7-8毫米,也受不了1.8顿静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