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方形盒子和圆形滚轮切线运动的机构。

楼主(2017-11-17):
现在需要在一个纸盒的三个竖直面上热压上金箔装饰条。请教各位前辈有没有什么好的机械机构可以实现。

需求:在一个纸盒的三个竖直面上热压上金箔装饰条。

需要注意的问题点:
1、纸盒是长方形或者正方形,尺寸最大为长120*宽120*高80,最小纸盒为长40*宽30*高10。要求机构可以通用。或者更换部分治具后可以通用。
2、金箔在成卷的塑料带上,装饰条为热压上去,所以压轮对纸盒有一定的压力。热压温度为120度。
3、在热压过程中转角处不能出现明显的金箔断线现象。

现在工厂的做法是:一个加热的转轮,人工拿着盒子靠着转轮转,热烫上去。这种对工人的安全没保障,尤其是小盒子。

现在有两个方案,个人感觉不太理想。
第一种是:用三个热压板,从三面用气缸同时热压。这种方法问题是不同的盒子换治具、热压板和调试很麻烦,而且在转角处容易出现断线现象。
第二种方法是:盒子放上去后不动,通过一个三轴伺服平台带动热压滚轮走三边热压。这种方法就是成本太高。效率也不是很高。

现在请教各位前辈(不用三轴伺服平台的机械机构),有没有一种机械机构可以实现纸盒不动,热压轮围着纸盒三边转一圈实现热压的方式。或者热压轮不移动,动纸盒在热压轮上走三边热压。 或者有没有可能实现 压轮只做相对向心直线运动,纸盒也做相对向心运动的同时自己转动,把装饰条热压上去的机构。晚辈才疏学浅,求各位前辈不吝赐教。谢谢。

纸盒与压轮

纸盒与压轮

网友A:
连杆机构+Cam Follow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杆机构+Cam Follower

能说的具体一些吗?不清楚怎么设计这个连杆,还是说走仿型?

网友B:
建议参考一下眼镜店做镜片的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参考一下眼镜店做镜片的机构,

主要是没讲过他们怎么做镜片,明天去看看

网友C:
结构图你自己已经画出来了。只是在盒子下方做一个工装-----工装安放在一个平台上-------平台用电机做水平直线来往运动就可以了。
如果你是工厂的IE你自己可以设计一个。如果你是帮别的工厂设计,那直接从市面上买一台当烫金机(或热转印机)OK

网友D:
这个活有点顺序颠倒了,一般方形盒一周要烫金,是在纸盒还是裁处完折成型前烫的,一个大平面随便烫,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活有点顺序颠倒了,一般方形盒一周要烫金,是在纸盒还是裁处完折成型前烫的,一个大平面随便烫,

是纸盒成型后外面包上面纸后再烫金线,烫三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结构图你自己已经画出来了。只是在盒子下方做一个工装-----工装安放在一个平台上-------平台用电机做水平直 ...

给别的工厂设计的,市面上的只有单面的烫印字的那种,没有三面或者4面烫金线的机器。

网友:
其实一个转台气缸加一个平移机构即能实现这些步骤

网友:
用气动执行机构可以实现啊

网友:
为了省钱,难看,纸盒原纸覆金箔就好了。

网友(2018-01-16):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请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最后,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