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切0.1mm厚的玻纤板

楼主(2017-11-17):
现有0.1mm厚的玻纤板,比较脆,长宽为216.9mm*78mm,现想切为3等分,72.3mm*78mm,精度为0.1mm,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方式?一次平铺5张板,一次切完,手动切就可以,想做个方便工人操作的小型设备,成本3k以内,多谢各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切割

多谢。这样会比较复杂了。

网友B:
手动切,精度0.1?

网友:
三明治式,夹在两保护板之间,三层一起切割

网友:
四楼的话有道理,手动切割,0.1毫米有点难以保证,可以买一台带工作台的切割机,用靠模靠着试试看?

网友:
固定尺寸可以做模切刀模,再做个手摇凸轮向下压刀模切断。

网友:
0.1的精度有点---。手摸一下就长了不少了

网友:
非金属的零件,如果不上机加工的话,0.1MM的精度几乎做不到。从目前的经验来说,两端同时切,长度方向上的精度都做不到0.1mm。

网友C:
只提醒一点,玻纤本质就是玻璃,非常费刀,切割量大就得注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动切,精度0.1?

就是不用电机带动,有导轨,用手带动就可以

网友D:
激光切割,又快又好。

网友E:
买一个水泵加高压喷水枪头,可以定制一台非标水切割机了

网友F:
有专用的玻纤板切割机,可以切割,但是切割精度应该制作一个专用的玻纤板固定的工装

网友G:
水刀加工相对靠谱

网友H:
难度在一次平铺5张板,一次切完。

楼主:
引用 网友H:
难度在一次平铺5张板,一次切完。

这点也是问题。可能还是要放少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一个水泵加高压喷水枪头,可以定制一台非标水切割机了

多谢。这样就太复杂了。想用刀片之类的去切。但是板又太脆了。容易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激光切割,又快又好。

多谢。请问可以用哪种类型的低功率激光头?毕竟是小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G:
水刀加工相对靠谱

多谢。水刀就复杂了,设备定位在小型手工切割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专用的玻纤板切割机,可以切割,但是切割精度应该制作一个专用的玻纤板固定的工装

多谢。大侠知道玻纤板切割机是用什么方式切割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提醒一点,玻纤本质就是玻璃,非常费刀,切割量大就得注意了

多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