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是什么材料

楼主(2017-11-17):
22 GB/T 15006
3J 21 固溶 YB/T 5253-2011
热处理真空时效 450°±10°,4h
有谁知道这是什么材料么?加工性能怎么样
加工中心好加工么

网友:
弹性合金,找度娘啊

网友:
应该是GB/T15006弹性合金的尺寸、外形、表面质量、试验方法和检验规则;仅供参考

网友:
平常很少能接触到这种材料,从表上来看,比较容易加工

网友:
查一标准丫B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