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山论剑:振动时效消除应力到底有没有用?

楼主(2017-11-17):
振动时效消除应力到底有没有用?
振动时效设备是1957年引入国内,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其产业化已经非常常熟,市场上的振动时效设备也是花样繁多,但是,振动时效设备到底能不能进行应力消除,能不能稳定结构尺寸不变形?希望看过此贴的吧友积极发言,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

网友:
谁主张谁举证,楼主认为没用,才会发帖,但你认为没用,自然是你举证。楼主若认为有用,根本就不会发这种帖

网友:
几乎所有的加工过程之后,都会在工件中产生残余应力。本质就是晶格位错的形成,而消除残余应力即位错的减少。位错的产生和消除都需要能量,振动时效人为地快速提供能量缩短了位错消除减少的时间。准确一点,残余应力完全消除基本不可能,是一个时间过程,所以应力消除的过程就是结构变形的过程。如果经时效处理,残余应力剩余很少,很长时间以后应力释放产生的变形对使用几乎无影响,就可认为时效处理ok。

网友:
这个还用讨论吗?

网友:
还华山论剑,论饭论喷差不多
问这个问题,就如问不吃饭会不会死

网友:
消除工件的残余内应力是必须的,振动时效是可以消除的

网友:
去除应力往往针对的是焊接残余应力,焊接残余应力往往导致焊接变形开裂应力腐蚀,造成装配加工精度的问题,所以对焊接残余应力的处理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楼主所说的震动去应力应该是行业内应用比较广泛的振动时效工艺振动时效设备可以进行对焊接完成的工件整体的应力消除,此工艺通过振动时效设备来实现,设备包含激振器(含电机)、传感器、控制柜、橡胶垫、平台(有的需要)、夹具组成,通过振动时效设备HK2000自动扫描找到焊接工件的固有频率确定电机转速,然后进行时效处理30-40min,最后打印处理的a-t曲线,定性的反正应力消除情况。过程中一定注意振型、参数、激振位置的确定,这些都是有技术含量的;现在科技发达了,有全自动的振动时效设备了,激振位置也随意防放置类 ,这项技术更好用了。

网友:
用是肯定有的,多大的用起多大的价值是值得考虑的

网友:
肯定有用。

网友:
振动时效要是管用,谁还会去退火。

网友(点评):
这话说的跟智障一样

网友(点评):
社区居然允许这种喷子,我很无语。

网友:
要看产品对象,如果时象电焊、冲压之类主要靠外力形成的应力,作用大大的,但对于铸造这类靠内力产生的应力可以讲毛用哈。

网友:
我都成少尉了

楼主:
振动时效设备的主要作用应该是均化应力,室内比应力达到平衡,类似加快应力释放的过程;同时能够增加晶界密度提升工件的强度

网友(2019-04-23):
振动时效和热时效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我是来看评论的

网友:
肯定有用,模具型腔就有振动去应力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