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艺不精,图纸没看懂,求3d模型

楼主(2017-11-17):
日本图纸,没有看懂这个零件究竟是怎么样的,求3D模型。

网友:
好像是个盖板

网友:
应该是一个空间凸轮

网友:
类似端面凸轮!

网友:
就是一个端面凸轮。上面那个是展开图,左边的那个图就是国标的右视图,上面标有展开图的起始位置

网友:
我的理解是:那个a是指的开直径2.2120度锥孔吧,52°至307度范围切除5mm。切边倒R5圆角。如果不对请见谅

网友A:
这是一个圆柱端面凸轮,图纸已经把凸轮的技术要求表述清楚了。

网友B:
3d

网友(点评):
这图位置好像不对?

网友(点评):
层主有心!

网友(点评):
乐于助人

网友:
工作以来,我感觉都看不到正在规范的出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圆柱端面凸轮,图纸已经把凸轮的技术要求表述清楚了。

那麻烦大神可以画一个3D模型给我吗?

网友:
这种零件车削中心加工比较合适

网友:
教给你一个最好的方法,自己对着图纸在3D里面把它造型出来

网友:
端面凸轮

网友:
上加工中心好一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d

“a”  那个小坑,你忘了画。

网友:
引用 网友C:
“a”  那个小坑,你忘了画。

我就随便画画,请见谅,主要让他明白是怎么个形状

网友(点评):
黄工 你画的端面凸轮起点~上升~高点~回程~低点的角度不对、也就是时间不对,你这样随便一画,他更加不明白了。

网友:
端面凸轮是啥意思?那两个孔不需要避开吗?

网友D:
应该是这样的吧!源文件禁止上传!!!

网友(点评):
应该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这样的吧!源文件禁止上传!!!

+QQ 263665902 发给看看可以吗?

网友(点评):
那个是铣的时候刀路留下来的,这个是对的。只是看着怪怪的。

网友:
这图纸没看懂很正常,粗细直线不分,标注线混乱。该抛视的没抛。也有可能是你打开的方式不对

网友:
日本图纸是按照第三视角进行投影的

网友:
技术不精,画还是要了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