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复运动导向

楼主(2017-11-17):
如图夹爪在导向轴上往复运动,夹爪在往复运动过程中回绕导向轴旋转,问题来了,如何安装导向使夹爪在顺利往复运动的同时,又能防止夹爪绕导向轴转?

网友A:
约束不够,增加一个约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约束不够,增加一个约束

你能不能具体描述一下呢?

网友(点评):
不知道你的尺寸多大,看能不能改成双导向轴或者方形导轨

网友B:
是不是防止夹爪绕导向轴旋转?
如果是这样可以用花键轴、用圆轴+导向平键、滚珠花键、还有一款韩国的“六棱滚针导向柱”。

网友:
可以把轴做成方的,不一定非要圆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防止夹爪绕导向轴旋转?
如果是这样可以用花键轴、用圆轴+导向平键、滚珠花键、还有一款韩国的“六 ...

对,就是想防止夹爪绕导向轴旋转,您的意思是把导向轴由圆形改成其他防转的形状吗?

网友:
或者就是夹爪往复运动的那段距离做成方的,其他还是圆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能不能具体描述一下呢?

请问双导向轴是一种什么结构?

网友:
是否可以在做一个零件把夹爪的平面约束住,防止其旋转

网友:
没看懂,如何往复,如何会旋转。

网友:
从二头支座处轴向伸出挡杆止转

网友:
条件允许的话在导向轴上或侧边加限位

网友C:
旋转的角度一点都不能有吗?还是可以允许有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旋转的角度一点都不能有吗?还是可以允许有点

没有最好,您有何高见,能不能给些意见?

网友D:
导向轴可以用滚珠花键轴,装夹爪的固定座与花键轴轴座螺栓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导向轴可以用滚珠花键轴,装夹爪的固定座与花键轴轴座螺栓连接

嗯,我查过了,不失为一种很好的解决办法,但是成本上有限制,只能放弃这种办法

网友:
当运动精度要求高时可夹爪面安装滚珠导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防止夹爪绕导向轴旋转?
如果是这样可以用花键轴、用圆轴+导向平键、滚珠花键、还有一款韩国的“六 ...

韩国的“六棱滚针导向柱”
哪个品牌

网友E:
导向轴改成直线导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导向轴改成直线导轨

嗯,确实这样结构最简单,但是成本略高呀,谢谢您出谋划策,以后再遇见类似问题又多一个点子,谢谢

网友:
在黑色的筒套上开槽,夹爪方轴上安装一颗导钉,让导钉在槽中滑动

网友:
你们是干什么用的,这么多问这个机构的事?

网友F:
电机和转动轴一起升降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机和转动轴一起升降

您能不能说的具体点呢,望指教

网友G:
同一个人问的吧,取消中间的导杆,用开式直线轴承,塞到转轴的四等分孔里,每个孔侧面开长圆槽,轴承的导杆与滚动轴承轴之间的连杆就在这个槽里滑。每个孔里用压簧顶柱导杆,外端面封住压簧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同一个人问的吧,取消中间的导杆,用开式直线轴承,塞到转轴的四等分孔里,每个孔侧面开长圆槽,轴承的导杆 ...

嗯嗯,懂你的意思了,多谢指点!

网友:
铣扁,滑销。

楼主:
您的意思是把导向轴铣扁吗?另外滑销这种结构您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呢?我在网上找到的只有”汽轮机滑销系统“

网友:
导向轴可以改成花键方式的导向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