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 Simulation前面几步都可以,网格也出来了,点最后运行的时候就提示“出...

楼主(2017-11-18):
SOLIDWORKS Simulation前面几步都可以,网格也出来了,点最后运行的时候就提示“出现一个问题,导致程序停止正常工作。请关闭该程序。求助求助

网友A:
那就是软件破解的不完全。你下载一个2013,好使,

网友(点评):
哈哈哈哈,我说,你昨天晚上是不是穿越回2012了,今早才回来,脑子不过弯,所以让别人下载一个2013。今年是2017年,谢谢

网友(点评):
哈哈哈哈,我让他下载2013是我觉得此版本比较稳定,没出什么问题,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不过此版本没有。你这2017下半年注册小号在这竟发些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软件破解的不完全。你下载一个2013,好使,

....可是别人的可以用 同一个安装包

网友(点评):
你再顺便建立个模型,用同样模块试试,注意约束(固定几何体),要还是这样,那就软件问题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可是别人的可以用 同一个安装包

我2014也安装过了 2016也安装过了  系统也安装了N次  还是这样

网友(点评):
看着是挺简单一算例了,不致于是电脑计算能力不够。再检查检查各处设置。

网友B:
会不会是模板的问题!

网友:
有时你划分的网格有问题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模板的问题!

模版怎么查有没有错啊

网友:
我也不知道,反正以前,我出过这样的错误,后来,把模板替换成系统自带的,就没出这问题了

网友:
换个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