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16出工程图可以用片体吗?

楼主(2017-11-18):
SOLIDWORKS2016 出2维工程图的时候,片体的部件怎么显示?打开零件里面显示是有的,工程图里显示就没有了?(黄色的是片体的)

网友:
solidworks没有片体这种定义,只有曲面,你到帮助文件查查看,曲面如何出工程图。
而且你的图片也根本不是片体,而是钣金实体,片体是没有厚度与质量的。

网友:
可以的,不影响;只是你尺寸标注的时候选择起始点比较麻烦

网友:
有一个设置,更改后就可显示,但我想不起来是改的哪里了,我也是在网上搜的,我再找找。一定可以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