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设计问题

楼主(2017-11-18):
气缸设计必须要导柱吗?不设计导柱的话会有何影响?谢谢

网友A:
可以选择放扭转气缸,但成本比上图高

网友:
如果不需要精度,就不需要导杆。

网友:
受力的情况下气缸杆会弯掉吧,增加导柱可以增强气缸杆的受力吧

网友:
这得看用途了,导柱导柱,就是让导向更好一点,好多地方都没用导柱,用导柱我认为有几个好处
1.导向性高
2.防气缸轴旋转
3.能够适当提高径向向承受能力,气缸安装是严禁径向受力的

网友:
一般气缸加导柱都是起导向作用,为了气缸在运动过程中保持同一个中心

网友:
这是个可调行程缸,是不是标尺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选择放扭转气缸,但成本比上图高

网友:
导向性好,具体看什么用途。

网友:
威望值+1

网友:
没有径向力即可

网友(2018-04-06):
这个主要是防止气缸伸出杆旋转,至于导向的话,有一点点作用,但不是主要的。另外通常导向用2根或4根导向轴的情况居多,便于平衡协调。

网友:
做过类似的结构。不过我那只气缸的杆径太小,升降过程中受到径向力会弯曲,所以加了个大的导向柱。

网友:
又长见识了,止转,导向,提高径向力承受力

网友B:
上面很多人说是为了防转,这是不严谨的。气缸杆转一下又不会漏气,活塞杆就算是转了出力也不会减小,为什么要防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面很多人说是为了防转,这是不严谨的。气缸杆转一下又不会漏气,活塞杆就算是转了出力也不会减小,为什么 ...

你不防转,他就会转,转起来前面压头就松了,掉了,明白?一压再一转,一拧,想想就揪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不防转,他就会转,转起来前面压头就松了,掉了,明白?一压再一转,一拧,想想就揪心

怕压头松可以拧紧一点就好了。再说了,你压头松是你压头设计不合理,这个锅不应该让气缸来背。

网友(点评):
好吧,你压头跟活塞杆连接的很合理,我连接的不合理,于是我就做了个防转的杆,行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怕压头松可以拧紧一点就好了。再说了,你压头松是你压头设计不合理,这个锅不应该让气缸来背。

      好吧,你很爱动脑筋,爱钻,我喜欢。我细细说几点:1,可以增加抗侧弯的能力。气缸活塞杆伸出去的时候由于制造误差和使用环境因素,总会受到侧向力,那么这个侧向力是有限度的,不然,那气缸就挂得快。你仔细看气缸的使用参数就知道,比方有的气缸厂家建议最大扛侧弯能力不超过10-20%。2,导向。这个跟第1点也有点儿联系,如果导向好,压得正,那么压下去的精度就好,产生的侧弯力也小,这个无意是对气缸的“尊重”。你仔细观察气缸活塞杆伸出去的情况,就会发现伸到一定长度或者到停止点的时候就是那么“一抖”,杆子明显肉眼看的到歪了,这个你买再好的气缸都会有这个情况,不要说什么SMC,FESTO,一样。你又要问,那有的活动气缸怎么没有呢?那你得仔细分析力学平衡了。反正我看到你发的图片上面那个气缸是死死的固定在上面板上,杆子伸出去那个垂直度你可以测量下,是不是很垂直?那样死死的固定在上面,假如受点儿侧向力会是个什么情况。3,防转。你看图片啊,活塞杆上连接一个转接头(你设计的再合理,连接的再好,你转接头跟活塞不相对转动,你跟气缸气筒内壁也有相对转动吧,你不会说你用的是方形气吧?),那上面你可以接一个简单的压头,也可以接模具的上模,也可以接上其它的压板等东西是吧。如果上下活动的过程中你不固定住,总会那样转动一下,那不同状况下压下去的情况就不好说了。总之各种状况都有,我就问你一句:转还是不转,那个好呢?说个简单的,就算你上面装一个最简单的压头,圆的,如果你老是转来转去的压,你仔细观察,由于不是那么垂直,压下去的位置就总会有那么点儿偏移,相比较不转动而言,就不太听话了,心里面怕出问题啊。再说你连接的不是圆的,是方的,各种形状的,这会儿容易理解吧,你转来转去的,那不是在玩儿吗。别说你上下模有另外的导向柱啊,很多时候我那工装设计的忒简单,你直接往哪个接头上一连接就好了,可以放心大胆的玩儿,就这么任性。
      以上说了3点啊,其实重要的还是最后一点:防转。因为前2点说实话,不加开始也能用,但那个寿命什么的问题就呵呵了。精度不太高的情况下,玩儿吧,反正当时搞的蛮好,时间长久以及可靠性,后来的事儿大家就不会太关注了。所以你非要较真的话,我觉得后面一点那就是实际考验的情况,你那样搞,是大家都认可的,各种环境下也都能适应,不然那么多人吃饱了撑的,加个导向杆和连接板做甚呢?
      以上我的观点,不当之处欢迎再次交流啊,搞机械,就得有这个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