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杆涡轮怎么知道型号?

楼主(2017-11-18):
螺杆外径38,三个头,螺距21.涡轮是18齿的,模数多少?

网友:
还要有中心距吧

网友:
大致量一下蜗轮底径,然后象齿轮一一样算一下。可以得出模数。然后再用蜗杆的特性系数验证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你的螺距是不是轴向齿距,如果是那就大概是2或2.5

网友:
计算条件不太充足,估算出来大概是2了

网友:
楼主给的数据不是很充分啊

楼主:
需要什么条件才能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