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平移动机构求大师解答

楼主(2017-11-18):
设计中有块竖直的铝板上组装了有四十斤重的东西,怎么利用滑轨来带动它让他水平运动,而且是在目前竖直情况下水平移动不会出现摆动问题,或者用其他机构也行

网友A:
图呢?重心呢?可利用的部位呢?板厚呢?。。。。。 。。。。。。

网友B:
加直线轴承导向,防晃

网友:
这里大家有一个通病,就是想三言两语就想让别人把你复杂的问题给一个巧妙的办法给解决了,这是不合适的,也不务实的,想解决就要把问题、工况说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呢?重心呢?可利用的部位呢?板厚呢?。。。。。 。。。。。。

看你的点评就是一种享受,好久没出现了你。

网友:
发图和思路

网友C:
最好是上下设置直线模组,如果不行,那只能通过计算选择相应的组件和防翻夹具了。

网友:
下面加脚板。

网友:
发图片和工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直线轴承导向,防晃

这个客户来了以后方案还是要换,我使用直线导轨去固定的!

楼主:
因为这个属于研发机器,不能发图,请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是上下设置直线模组,如果不行,那只能通过计算选择相应的组件和防翻夹具了。

我也是这样想的,整个机构由于空间占用率太大,所以要重新设计设备。

网友(2023-10-13):
你需要一个直线模组

网友:
无图言屌

网友:
有图有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