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进电机和行程开关的问题

楼主(2017-11-18):
各位前辈们,我现在有一个步进电机,两个行程开关,步进电机用联轴器连着丝杆,丝杆上有一滑块,请问怎么才能让步进电机和这两个行程开关配合,使滑块在两个行程开关之间反复运动,小弟不会啊!遇到了瓶颈!麻烦各位给我点方向,感激不尽!

楼主:
怎么一直审核中,急得很呀

网友:
    首先步进电机 要有驱动器。 驱动器 上面有DIR接口,根据行程开关信号 来改变DIR 就可以实现这个了。还有你是用什么给的脉冲信号

网友A:
将行程开关的常闭触点串联在控制回路中即可,如下接线图

网友:
这种算电工的都会。

网友B:
步进电机必须有控制器,给步进电机驱动器脉冲信号,和方向信号,有PLC的话直接可以控制驱动器,没有PLC在马云家买一个步进电机控制器,几十块钱,直接设定走多远距离返回,在返回,循环

网友:
步进电机的基本原理都没搞懂啊,兄弟。

网友:
你们家搞电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将行程开关的常闭触点串联在控制回路中即可,如下接线图

    你发的是标准电机正反转的控制图,如果加两个形成开关,就可以实现通过行程开关控制,加的办法 行程开关1 长闭触点 跟KM1控制线圈串连  长开触点跟SB3并连。 行程开关2跟形成开关1 镜像连就行。楼主说的是步进电机。
    步进电机控制  步进电机 控制需要 给驱动器提供脉冲型号 。正反转就是通过改变驱动器上的DIR的电压值来实现  这个就看你用什么东西来控制步进电机了  单片机  PLC 还有控制板。实现你这个功能PLC和单片机 或者一些能输出脉冲的控制板都可以实现。

网友(2021-09-08):
引用 网友B:
步进电机必须有控制器,给步进电机驱动器脉冲信号,和方向信号,有PLC的话直接可以控制驱动器,没有PLC在马 ...

PLC要怎么编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