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接缝密封结构

楼主(2017-11-18):
请教一下,两块1mm的钣金拼接,接缝1米,接缝需要密封,而且需要拆卸,有没有比较好的结构?

网友:
做成钣金件,然后利用密封条密封即可,如不常拆卸,可使用玻璃胶粘接

网友A:
密封有没有压力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密封有没有压力要求?

基本没压力的,就是溅水

网友:
经常拆卸的可以用密封条,一般材质的就可以,如果温差变化大,条件苛刻的就用硅胶材质。拆卸不频繁的话就用防水密封胶,拆卸后可以再重新涂一次,价格低廉

网友:
你有压力要求,需保证型腔的密封性,肯定是拿来弧焊起来

网友:
通常硅胶

网友:
5楼比较详细了

网友(2019-06-05):
焊接,密封胶,胶条依次选择

网友:
防水密封胶条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