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算卷扬机中的蜗轮蜗杆减速机大齿轮一圈走多少米?

楼主(2017-11-18):
钢丝绳卷扬机卷筒一圈720mm,卷筒的大齿轮与蜗轮蜗杆减速机输出轴齿轮传动是1:5,请问1:60的涡轮蜗杆转一圈卷扬机能下放多少米?

网友A:
这个需要知道分度圆直径,然后按齿的比率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知道分度圆直径,然后按齿的比率计算

1024大齿轮分度圆直径

网友B:
你是不是要变速箱输出的轴转一圈,钢丝放多少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要变速箱输出的轴转一圈,钢丝放多少长?

嗯。是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要变速箱输出的轴转一圈,钢丝放多少长?

减速机的大齿轮

网友B:
变速箱出力轴=720/5   如果要变速箱输入轴再除6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速箱出力轴=720/5   如果要变速箱输入轴再除60。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说出来都说我错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说出来都说我错

我也是这样算的,但说这个答案出来其他同事说不是,不是这样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