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宏运行时出错'91'对象变量或with块变量未设置,如何解决?

楼主(2017-11-19):
solidworks宏运行时出错'91'对象变量或with块变量未设置,如何解决?
我运行的宏源文件:(这两个宏从misumi官网下载,在公司的电脑可以运行,应该是我软件有问题,或者是缺少驱动或者是 补丁没修复,我软件是32位的solidworks2014)
MC07-13.swb   链接:http://pan.baidu.com/s/1eS2FJyy 密码:12g6
MC01-2B.swb   链接:http://pan.baidu.com/s/1kVejghx 密码:01wr
请帮忙将这两个宏用sw2014或者14版以下的软件打开,然后存到网盘,或者发给我邮箱mycfpl@126.com,谢谢!

网友:
参考如下
解决办法 首先确认您是否安装了 KB3072630:
1.   在Windows控制面板中,点击Windows更新菜单。
2.   在左边面板中,点击查看更新历史。
3.   浏览已经安装的更新,检查 KB3072630是否已经安装。如果出现了 KB3072630,应该是在2015年7月14号或者之后被安装的。
4.   如果 KB3072630已经被安装在您的系统中,请根据各自适合的场景参阅推荐的方案。 重要提示:我们不推荐卸载KB3072630 ,因为它是重要的安全更新。下一步的操作,请查看以下。

网友(点评):
谢谢啦,我的电脑装了 KB3072630,按照网上的方法重装了,才出现帖子上的现象。之前现象是只要点宏就奔溃。

网友(点评):
KB3072630这个东西到底是要还是不要呢,我电脑里没这个也出现上述问题。

网友(2018-12-01):
解决了吗,楼主

网友(2019-08-02):
什么宏命令?连接已经没有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