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运动算例中接触设置求助

楼主(2017-11-19):
为什么我的solidworks运动算例设置接触只是如图1所示,没有“材料”以及“摩擦”两项,正常的界面不应该如图2所示吗?

网友A:
请确定是否进入了motion

网友:
楼主,你这个接触是装配关系下面的,运动仿真motion下面才会有摩擦设置

网友:
你怎么不把图形区域给截出来,既然真心求助,就不要躲躲藏藏的。我们帮助别人是要获得全面信息,信息不全,没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确定是否进入了motion

找到了,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