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SOLIDWORKS配合的问题

楼主(2017-11-19):
想请教一下,这个红色的轮如何跟这个带台阶的两个竖面和斜面配合?图中红色的轮是沿着水平运动,竖的杆件是上下运动,想要轮子在竖的杆件上滚动。包括竖件的高低两个平面和斜面。不只是要轮子与斜面相切。谢谢

楼主:
朋友,你好,你的QQ号是多少?我加您。

网友:
二楼正解哦

网友:
这不就是凸轮和推杆配合吗?

网友:
凸轮和推杆配合怎么能出现尖角,模型建错了

网友:
点和路径必须全程相切吧,有角或者路径圆角曲率大于凸轮点的曲率都不行

网友:
非得用轨迹,也最好用滚子中心点来拟合。这样碰到有尖角的地方,才不致于干涉哟。

楼主:
多谢各位朋友,祝大家工作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