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种表面处理区别

楼主(2017-11-19):
请问一下,发黑跟喷漆在防锈方面用起来有什么区别。还有镀锌,镀镍,镀铬。镀锌主要用于防锈,镀镍跟镀铬增加硬度和耐磨性,而镀镍有刺激性一般不用在皮肤所接触到的地方,请问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
您好:我也是新手。我觉得发黑防锈效果好点,因为油漆掉了就不能防锈了。然后后面你说的那些我认为都对。

网友A:
首先成本上喷漆来得最便宜
但如果有尺寸公差的零件肯定不能喷漆,发黑就不怎么影响尺寸公差,但不耐磨
然后镀锌不耐磨,但可以防止电化学腐蚀,因为锌比铁活泼
镀镍镀铬都能耐磨,镀铬更硬些

网友:
发黑属于化学反应,喷漆属于物理作用,像一些比较精密的装配零件如螺丝,螺母这些会选择发黑。一些大的钣金件则会选择喷漆多一下

网友:
简单便宜对尺寸公差和零件机械性能没要求就喷漆,发黑是精密零件常用的防锈手段,镀铬壳提高硬度和耐磨性,还能改善外观

网友:
......这种问题真的没办法展开啊,必要的基础知识还是要去学习一下的,光这样问,没有人有多少时间详细的整理出来。得到的答案不光碎片化,而且也有很多不对的信息,你也没办法筛选。

网友:
應該視金屬材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成本上喷漆来得最便宜
但如果有尺寸公差的零件肯定不能喷漆,发黑就不怎么影响尺寸公差,但不耐磨
然 ...

学习了,感谢前辈指导

网友B:
钣金件常用烤漆,一般的板件是镀锌,传动件是发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钣金件常用烤漆,一般的板件是镀锌,传动件是发黑。

请问为什么传动件不能镀锌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为什么传动件不能镀锌呢?

可以的, 选择表面处理也可以从颜色外观的角度考虑,还有现在喷漆也很少用在钣金件上,设备钣金件一般是喷粉再烤干,喷漆更多的是用在大型零件没精度和粗糙度要求的地方(比如大型铸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