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电流、电压、跟板厚还有焊接速度有没有什么关系式或者参数表

楼主(2017-11-19):
老焊工辞职了,厂里的机器人自动焊无人料理,遂领导叫我去编程。
1.2的焊丝,机器人是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机器人焊接的电流、电压、焊接速度基本靠猜,先试焊,然后再调,导致前期废品较多。想问问焊接电流、电压、跟板厚还有焊接速度有没有什么关系式或者参数表

网友:
有关系! 电流,电压 和板厚,焊接深度都有关

网友:
板厚还有焊接速度越大,焊接电流、电压越高

网友:
找台人工焊接的机子,自己找废板,各种电流电压试试,蜕层皮比在这里问有用。

网友:
这几个参数的关系,应该需要经验去设置吧

网友A:
可以问卖设备售后工程师啊,我们有台点焊机买了有十多年了,每次打电话过去服务态度非常好,深圳那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问卖设备售后工程师啊,我们有台点焊机买了有十多年了,每次打电话过去服务态度非常好,深圳那边的

可是我们这边的过了质保期,要先交8000年费,维修保养另算!

网友:
焊接参数包括:焊接电流、焊接电压、焊接速度等,焊接电流只是参数的一种,焊接时不仅仅要调节电流还要和电压速度等相匹配
而且,焊接参数影响因素有钢板的厚度、钢板的材质、焊接方法、焊接材料等等
如果你采用的是焊条电弧焊接那么你只需要调节电流,因为电压是不可调的
我认为没有固定的公式,反正我的老师没有教过我们,他说要多积累经验,因不只和电流、钢板厚度有关,还和材料、焊丝(条)粗细、甚至和焊机都有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