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特殊密封圈自动上料方法

楼主(2017-11-20):
各位,我这边有钟用于卫浴行业的品字形密封圈,请问除了采用视觉系统外,有没有其他性价比高点的自动上料方案?谢谢!

网友A:
摆料可定

网友:
有点困难,橡胶件不好定位啊

网友B:
有联系过震动盘厂家吗?

网友C:
联系振动盘厂家试试,说不定人家有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联系振动盘厂家试试,说不定人家有办法

震动盘应该可行的,

网友:
联系振动盘厂家试试

网友D:
我最近有个方案也是类似的密封圈,感觉可以用CCD加机械手去上

网友:
是要把密封圈往下面的塑料件里装吗?

网友:
节拍?
视觉加蜘蛛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联系过震动盘厂家吗?

找过几家震动盘厂家,都做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最近有个方案也是类似的密封圈,感觉可以用CCD加机械手去上

CCD是可以,但成本高,所以想研发性价比高的方案。

网友(点评):
现在有更好的方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摆料可定

您说的摆料是指振动盘模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