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模型树中显示隐藏是否可以设置灰显,类似UG

楼主(2017-11-20):
大侠知道的帮个忙,还是需要哪里设置下就可以实现类似UG可以灰显。谢谢大家了。。

寂静回声 -1 问题描述清楚,显得很专业!

楼主:
单个特征可以吗?你那只是一个实体的最终结果,如果一个实体是加厚在倒圆角,最终显示的是倒圆角。也不是很明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个特征可以吗?你那只是一个实体的最终结果,如果一个实体是加厚在倒圆角,最终显示的是倒圆角。也不是 ...

单特征隐藏的意义何在呢,拉伸隐藏掉了,何来倒角?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特征隐藏的意义何在呢,拉伸隐藏掉了,何来倒角?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谢谢大神的积极回复,刚试了下,单特征可以进行压缩(UG中抑制)图标可以灰显。问题完美解决了。
PS:Solidworks中创建的基准面可以沿曲线法向阵列吗?可以的话截个图。再次谢谢!!

网友:
压缩等于抑制好不好,你说的稍微灰显只是UG的不同图层显示而已,两者分清楚

网友:
楼主追求这些花架子,只能证明你连画图工都不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的积极回复,刚试了下,单特征可以进行压缩(UG中抑制)图标可以灰显。问题完美解决了。
PS:Sol ...

阵列的对象不能选择基准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阵列的对象不能选择基准面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