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变形动画一二三(求助攻上少校)

楼主(2017-11-20):
由于文字里面不能插入图片,我可能会用好几层楼来做这个帖子。

原理:SolidWorks动画(运动算例)中,每一帧都会根据特征,配合等进行重建操作,,因此改变装配体的配合位置,零件的特征等均可对装配体和零件进行渐进式改变行程变形动画。
1.弹簧动画
具体步骤见我上次的帖子

楼主(2018-01-30):
切削,装配体特征切除命令,偶然发现现在的装配体特征可以体现的零件里面了。

楼主(2017-11-20):
2.伞动画伞动画先制作骨架装配,即骨架、撑杆和主轴间的之间的装配,然后在骨架上添加在位蒙皮,采用插入内部零件的方法,直接在装配体上绘制蒙皮的零件图,选择装配体上已有的点或线作为蒙皮的约束参考条件。

楼主:
3.定尺弹簧片动画绘制
同样是先建立上下两个参考块,然后在装配体内绘制新零件,绘制弹簧片采用薄壁拉伸的形式,拉伸曲线由于样条曲线无法标注尺寸,采用与参考构造线等长的形式进行定尺。然后就可以制作动画了

网友A:
你用的 SolidWorks  那个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 SolidWorks  那个版本?

大部分采用16做的,少部分17做的,毕竟以前的都找不到了,为了发帖上少校只好重新画了。

网友:
好厉害的说   好就没有做个动画了  更加生疏了

网友:
怎么顶楼主上少校呢!  我来帮你一把

楼主:
3体积不变的弹簧圈
这个就得采用方程式来做了,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让弹簧圈的粗细和外圈大小建立方程式关联

楼主:
波涛汹涌的水杯(这个感觉有点怪)
这个网上教程就比较多了,我就不水字数了。

网友:
点个赞,应该的!

网友:
SW这种常规的仿真还是很强大的

楼主:
最后祝大家晚安!

网友B:
谢谢,学习了。想知道拖链的动画怎么做?

网友(点评):
那个是拖链??我没画拖链啊,如果你说的是近视带轮的那个,那个是用轨迹配合做的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很不错啊,都是动态的

网友(点评):
感谢你的提醒,我发的的确不是图片😂😂

网友:
666( W3 x4

网友:
动画做得很溜啊

网友:
感谢分享,受教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学习了。想知道拖链的动画怎么做?

能弱弱的问一句,什么是拖链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弱弱的问一句,什么是拖链吗???

图中所示就是拖链,因为上面的设备中的气缸和油缸要移动,拖链可以让气管,油管,或者电线,信号线按照一定的轨迹运动,并对它们予以保护。再具体可以百度。

网友(点评):
完蛋了,总是崩溃

网友(点评):
又崩溃了

网友(点评):
没有关系,慢慢来。

网友(点评):
再次崩溃,链阵列重建时总是崩溃

网友(点评):
SW2016的链阵列容易崩溃吗?

网友(点评):
动画阶段特别卡,要不就是卡出来后啥也没有

网友(点评):
我用的17

网友(点评):
也不知道是程序的事还是配置的锅

网友(点评):
做出来了,发了个新帖,原来是因为我点完填充算个数后忘记吧填充取消了,计算量有点过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中所示就是拖链,因为上面的设备中的气缸和油缸要移动,拖链可以让气管,油管,或者电线,信号线按照 ...

应该能做,让轨迹线随行变换,控制链阵列节数,具体我今天出差了,下周一上班我做个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