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毫米厚的不锈钢钣金件,能否做出来

楼主(2017-11-20):
求问,0.2毫米厚的不锈钢钣金件,能否做出来?能否推荐一个能做的厂家?

网友A:
形状怎么样的,小产品更薄的都有。

网友:
   可以做出来的但是要看是什么工艺?

网友B:
阔以。直接买板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阔以。直接买板材。

能不能推荐一个能做的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形状怎么样的,小产品更薄的都有。

能否推荐一个能做的厂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否推荐一个能做的厂家

说下产品形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下产品形状

网友C:
LZ 是做模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 是做模具的吗

不是,就是不太懂钣金方面,想咨询能不能推荐一个厂家做

网友:
这个东西没什么难度吧?激光切割,冲压就行了,我们做过一些类似的磷青铜的

网友:
这就是近似于0.2的料的加工
http://www.cmiw.cn/thread-489755-1-1.html

网友:
这种不锈钢极易产生反弹,还是用冲压模具整形能保证产品的尺寸

网友:
不锈钢钣金件可以做的

网友:
美标最薄有0.1的.国标好像最薄0.3.

网友D:
真有人大言不惭的,看图的比例,此件尺寸很小,边上那些缝也就零点几毫米,普通做大件的钣金厂肯定是做不了,普通的激光也切不了,需要那种精密激光器切割机,就是切首饰小五金的那种激光切割机,这个除了做小五金的,钣金厂基本没有,成型需要冲床或小压力机用模具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有人大言不惭的,看图的比例,此件尺寸很小,边上那些缝也就零点几毫米,普通做大件的钣金厂肯定是做不了 ...

大神啊,一针见血,确实很小,咨询了很多钣金厂都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