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有关齿轮与齿条配合尺寸

楼主(2017-11-20):
       如图,一般的齿轮齿条配合应该是这样的,但是最近在一台设备上看到同样的齿轮齿条配合,模数一样的齿轮齿条,齿轮的齿顶圆和齿条的齿高却相对于我用的标准的要高一些,也就是说,齿轮与齿条之间的接触面能更多,想请教一下,这种非标的齿轮齿条怎么修改参数,直接用标准的齿轮参数然后往下切深一点就可以了嘛?还是说需要更改别的参数

网友A:
你对变位齿轮有多少了解

网友(点评):
变位全齿高又不会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对变位齿轮有多少了解

知道的很少,我一般都是用标准件,用线切割测试绘图的时候了解了一下什么是变位系数,通过改变变为系数,齿高,齿底好像可以做出非标的齿轮,但是我不太明白这些参数的计算公式,和具体使用方法,只知道它们对应的是什么参数。所以才希望有大神,能帮忙解答一下,或者给个方向,我自己去查也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知道的很少,我一般都是用标准件,用线切割测试绘图的时候了解了一下什么是变位系数,通过改变变为系数, ...

这年头还有谁自己用手去算,都用软件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年头还有谁自己用手去算,都用软件算的

求个软件。。。。

网友C:
GearTrax

网友(点评):
可能动过齿顶高系数

网友:
这种变位,各人用的都不一致,估计要重新进行CAD建模。

楼主:
引用 网友C:
GearTrax

我主要是怕改了参数之后齿轮齿条配合不上,出现齿条嵌入齿轮太深卡死,转不动的现象,要改肯定要一起改,大侠有做过这种类似的非标齿轮吗?

网友(点评):
对于直齿轮齿条,只要两者模数,压力角,齿顶高系数一样,不会啮合不了

网友(点评):
对于直齿轮齿条,只要两者模数,压力角,齿顶高系数一样,不会啮合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主要是怕改了参数之后齿轮齿条配合不上,出现齿条嵌入齿轮太深卡死,转不动的现象,要改肯定要一起改, ...

用楼上那大侠提到的软件,这个软件有点小的优点是你输入齿轮参数后,大致能知道啮合的过程。

网友D:
数模其实跟实际还是有一定差异的,数模中是按分度圆直径相切装配,但实际中,因为重力关系会贴合压紧,因此我们在现场调试装配时都会增加沙皮l来调节间隙

网友E:
从哪看出来的?两个都是负变位,造成的错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模其实跟实际还是有一定差异的,数模中是按分度圆直径相切装配,但实际中,因为重力关系会贴合压紧,因此 ...

请教一下,沙皮是什么东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哪看出来的?两个都是负变位,造成的错觉?

我的意思不是人家的是两个负变位,而是类似这样相互齿合比较深而已。我想这样做,不知道行不行。能不能这样改?

网友:
建议楼主去看下机械手册齿轮那一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