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关砂轮机上轴承外圈的配合问题

楼主(2017-11-20):
在NSK手册上和网上查过相关的信息,像砂轮机的轴承受力是内圈旋转载荷外圈静止载荷,我的轴选的是m6,那我轴承座的尺寸选H6可以吗?
条件总结:
1、砂轮机上的轴承
2、转速2000r/min
3、用于铸件打磨
4、砂轮外径400mm,用的是10片切割片组合到一起的,共重10KG
5、选的是角接触球轴承

网友A:
m6的轴、1500转,可以用H的孔。

网友:
你这个轴直径只有6毫米,太小了,用不了多久就会断掉

网友(点评):
公差带m6

网友(点评):
恩 装轴承位置轴的直径是35 公差m6,昨天脑子有点糊涂没说明白

网友:
楼主是不是把轴的尺寸增大一些,400mm的砂轮,2000转可不是闹着玩的

网友(点评):
轴承那里的直径是φ35,,,,一时口误

网友:
砂轮机要求高H6没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m6的轴、1500转,可以用H的孔。

谢谢大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