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批量打印,这个问题你发现没?

楼主(2017-11-20):
SW task shedul 是个非常好用的插件,估计也有些设计师不知道。
  我在批量打印的时候,“高级”选项设置,有个:任务工作文件夹,如果不选择,则提示“没有选择任务工作文件夹”
选择吧,我又不知道选哪个文件夹,随便选个文件夹,又提示遇到错误,悲剧呀。
     大神们碰到过没?

网友:
从不用批量打印的路过

网友(点评):
那你用什么?一张一张的打?

网友:
一个kytool搞定

网友(点评):
嘻嘻,看你推荐了好几次凯元了,看来真的要看看了

网友:
工作文件夹就是你放图档的文件夹呗。。。

网友(点评):
不对啊,俺试过

网友:
奇葩,你能告诉我,为什么那么大的帮助按钮,你不去按,心盲吗

网友(点评):
你又在滥竽充数,帮助你看完了,解决了我们的问题了吗?

网友:
我常用的办法是把100多张PDF全部拼图到一起,然后再全部打印

网友(点评):
拼图在一起是打印一张整版的,还是能自动识别图框,一张一张的打印出来呢

网友:
请咨询当地代理商

网友:
当年用caxa,排版很强大

网友:
建议先试试打印成PDF是否有问题,就是下载个PDF打印机
如果没有问题,就说明是电脑和打印机的通信出现了故障,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
我的图纸都是成套的,一般就两份工程图,每份里面50多张图纸,就只有两个PDF文件。用不到批量打印

网友(点评):
你直接把所有图纸放到一个PDF里面吗?然后发给供应商,放大能看清楚吗。还是一张张的识别图框自己打印出来?

网友(点评):
嗯,所有的都在一个PDF里,我的图纸都是钣金件,没有那么多要标的,所有的图纸都是A4大小。打印也能看清尺寸,放大肯定能看的清,打印直接点打印所有就都出来了。

网友:
是啊 现在给外协 都是PDF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