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谁了解这种材料的请进

楼主(2017-11-20):
1Cr13在400-700度范围内每个温度层的许用应力是多少,查了锅炉手册上没找到这种材料,有那位大神懂这种材料的

补充内容 (2017-11-20 17:30):
请问,在加热炉上温度大概长期在400度左右,用15CrMo好,还是1Cr13好,只承受一点负载

网友A:
参考看AISI 410 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看AISI 410 材料

请问,在加热炉上温度大概长期在400度左右,用15CrMo好,还是1Cr13好,只承受一点负载

楼主:
请问,在加热炉上温度大概长期在400度左右,用15CrMo好,还是1Cr13好,只承受一点负载

网友:
肯定是15CrMo好,它的屈服强度高很多

网友:
两个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