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载强度合理性计算求助

楼主(2017-11-20):
直径150mm总长1500轴,如图左边AB端距离300mm为2个轴承固定端形成悬臂结构,左侧400mm处负载300kg重物,环境300摄氏度,求助S45C轴此时强度能否满足要求?300摄氏度对S45C有没有影响?或者大神们指点方法怎么去求解,谢谢

网友:
1 这不是悬臂梁结构,翻书什么叫悬臂梁,你这叫外伸梁

2 直接告之环境温度已经300摄氏度,说的是环境温度,说明你不必考虑什么热胀冷缩的事。只是屈服强度变了,名义屈服强度不是在环境温度摄氏300度测得的,你得换算成环境温度300摄氏度下的屈服强度。

网友A:
强度满足什么要求能不能具体点?温度300度对强度没影响。
但是加上负载后棒子允许多大变形?棒子会转动?转速是多少?

网友(点评):
是不是匀速都不确定呢。

网友B:
看了二遍,没看错的话,直径150mm总长1500——这么大的轴,不要说300Kg就是3吨也是小菜啊

网友(点评):
主要验算下哪个轴承,还有转动的一些参数

网友(点评):
按动静学中力矩平衡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二遍,没看错的话,直径150mm总长1500——这么大的轴,不要说300Kg就是3吨也是小菜啊

应该还有一个转速吧,外伸梁和悬臂梁的区别就是悬臂出来最近的那个支点能不能转动,这个明显是需要转动,所以叫外伸梁。按这样说的话,电机轴什么的安装一个皮带轮也是外伸梁喽,好像大家都叫悬臂。还有一个问题,下面这个图片的臂叫什么呢?http://www.cmiw.cn/thread-345045-1-1.html

网友:
见材料力学四大强度计算方式,弯曲应力是不是超过300度时的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度满足什么要求能不能具体点?温度300度对强度没影响。
但是加上负载后棒子允许多大变形?棒子会转动? ...

20s一圈,谢谢

网友(点评):
匀速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二遍,没看错的话,直径150mm总长1500——这么大的轴,不要说300Kg就是3吨也是小菜啊

感觉是够了,但是给客户做方案要数据行的东东,没有好复杂的机构。以前都是凭经验现在不 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二遍,没看错的话,直径150mm总长1500——这么大的轴,不要说300Kg就是3吨也是小菜啊

面壁兄帮忙看看怎么计算呀这个

网友(点评):
你让他算,是拜错庙门了,他是有名的大忽悠,常常被骟

网友(点评):
找这个肯定搞定:寂静回声,看他的帖子就是了

网友(点评):
他这是重生账号,没有多少帖子了。

网友:
1,45钢性能对温度还是挺敏感的,我想300°下强度,刚度都会受到影响,受力更容易变形。
2,还好是你这个够粗,力也够小。
3,具体定量分析可以参考一下这个http://www.doc88.com/p-3062947877462.html

网友C:
楼主要小心了,45#钢在300度是失强温度。金属在没有外力的情况下,加温也不会变形.钢实际上在常温下受力也有缓慢变形,此称为金属蠕变.加温后金属蠕变会加大,所以没有几度才会开始变形一说.但普通金属钢(45#)在300度以上强度下降很快.即在此温度以上在,在未改变载荷的情况下,有显著变形.有时将其称为失去强度温度。

网友:
你也不用考虑旋转,直接就当不旋转算就可以。300度,你找一下本材料在300度的屈服强度,比较下就好了~~~以前那个做引体向上的帖子,大概是用了一寸的实心钢管吧,中间承担1一个人重量都妥妥的~~~~

网友(点评):
你不是成天找案例吗,这不是送上门的吗,你给算了,也省的深宫去现编了,挽救了他

网友(点评):
现在没有状态,明天早晨再算。你这么厉害,到时候给总结性的标准答案啊~~~~别到时候竟比比,无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要小心了,45#钢在300度是失强温度。金属在没有外力的情况下,加温也不会变形.钢实际上在常温下受力也有 ...

感谢兄台指点,以前的都没有算过现在客户需要有数据性的计算

网友:
应力计算按材料力学的公式,转动20s每转,低速,可以不考虑疲劳影响。单楼主的使用温度是300度,属于高温,建议选用耐热钢,如锅炉用钢

补充内容 (2017-11-21 16:06):
寂静回声 提醒的对,应计算零件生命周期内总的应力循环数以后确定是否考虑疲劳强度,大于1000用低周疲劳,大于10万,用高周疲劳

网友(点评):
凭什么可以不考虑疲劳的影响,凭什么呢,有数据支持吗

网友:
建议楼主换材料。

网友D:
非常温下普通钢材的许用应力要低一点,要乘以系数修正,钢材在300度的时候的修正系数是0.64,所以你用许用弯曲应力乘以0.64。如果不行可以用不锈钢,不锈钢有高温强度。不过你这个真不算重,而且转速这么低,你现在受到的最大弯曲应力才10Mpa不到

网友(点评):
这点温度不用担心生锈,可以用45号钢A3钢

网友(点评):
转速低怎么的,就能把疲劳破坏给忽略掉,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非常温下普通钢材的许用应力要低一点,要乘以系数修正,钢材在300度的时候的修正系数是0.64,所以你用许用 ...

不知道哦,可能是我看的书少,并没有看见转速低可以不考虑疲劳,你应该是对的。但是转速底震动冲击甩动就小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非常温下普通钢材的许用应力要低一点,要乘以系数修正,钢材在300度的时候的修正系数是0.64,所以你用许用 ...

确实,我也想知道有关应力选择方面的资料

网友:
大概算了下 0.16

网友:
离355MPA 差的远了 可以忽略不计 对方客户也是神经病

网友(点评):
你是这帖最大的饭桶,355mpA是什么你知道吗,常温静载下金属拉伸试验的结果,楼主那是什么,高温金属材料旋转弯曲试验,交变应力,材料疲劳寿命曲线。无知无畏,瞎JB叫唤。

网友(点评):
现在什么时代,不是以前要数据没数据,要计算没计算,设计全靠抄的时代,客户就是你的衣服父母,现在这银子落地,你小子还装B不拿。你这种键盘侠也就在这吹牛吧,你老板知道你在网上吹这牛,大嘴巴抽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