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创新大赛遇到难题,请求大神助力

楼主(2017-11-20):
求助,最近大学生机械创新大赛要来了,我们团队打算做一个采摘苹果的机器人,初步构想是通过手部的拉伸实现机械末端的夹取(这个装置已经基本有了思路),我们的难题在于,在夹取的同时实现苹果尾部的剪切,夹取与剪切同时进行,以保证顺利的采摘,明天就要进行PPT展示,跪求大神给予一点帮助!!!!!!

网友:
加一个切刀即可。

网友:
和夹取动作同步

网友:
做个筒筒,筒上面有个可以旋转的盖,盖一侧开刃,用作切柄,动作就是,筒筒套住苹果,盖旋转,切断柄,苹果入筒,就这么简单
想起当年我在大学期间和同学一起参加的省机械创新大赛,还拿过二等奖,现在的参赛作品应该高级多了。

网友:
想知道各位摘过苹果或给收购商交过苹果吗?知道苹果摘下来对果柄啥要求不?

网友:
德国已经有一款设备是采摘苹果的,不过采用的是倒雨伞接苹果,另一个装置抖动果树,效率很高,但是,估计苹果柄是保不住了

网友:
把你的思路图画画,就是你的夹取装置简单草绘看看,要不然没办法知道你的意图。

网友:
参考拨皮钳

网友:
这个一两句话很难说清的。

网友:
说到底还是夹取与剪切的同步问题,所以你需要考虑你所采用的夹取动力源来自于哪里?在这个动力源基础上可否增加一个装置实现同不操作。 或者,先剪切后夹取,时间差以及掉落接取的考虑

网友: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你的剪切是一个单独的机构,这个机构的启停是通过夹取来控制的,这样说你能明白吗。也就是夹取位置设一个开关,能够控制剪切启停的开关

网友:
相信我,德国都没有这么高级的机器,单做一个机械手是可以的,但是根本不适用。没有市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