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度左右用15CrMo,还是1Cr13

楼主(2017-11-20):
请问,在加热炉上温度大概长期在400度左右,用15CrMo好,还是1Cr13好,只承受一点负载

网友A:
个人觉得都差不多,你的条件就一个长期400也不是很苛刻,非要选就15CrMo吧。

网友B:
400度下,1Cr13需用应力85MPa,15CrMo130MPa,承载如果没问题,按经济性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0度下,1Cr13需用应力85MPa,15CrMo130MPa,承载如果没问题,按经济性选吧

那选15crmo便宜点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都差不多,你的条件就一个长期400也不是很苛刻,非要选就15CrMo吧。

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