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立磨机的液压系统

楼主(2017-11-20):
各位大神,有对立磨机熟悉的吗,求助液压方面的指点。

网友A:
1,是现场使用出现问题了,还是调试出现疑问,还是原理图设计问题。
2,拿图说事,看着原理都差不多。

网友(点评):
为什么用两个溢流阀?件18是什么阀?

网友(点评):
两个溢流阀(顺序阀)还有两个单向阀合在一起叫平衡阀

楼主:
三辊或者四辊,快抬的设计原理。

网友:
像是快速抬辊,不明白四个油缸为啥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是现场使用出现问题了,还是调试出现疑问,还是原理图设计问题。
2,拿图说事,看着原理都差不多。

平衡阀可以减小背压的影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