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川的BX减速器是什么东西?

楼主(2017-11-21):
百度了BX秦川的BX减速器,网上资料相当少,没有搜到原理图
是不是也类似RV减速器?
求大神指导

网友A:
不是类似不类似的问题,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类似不类似的问题,看图

谢大婶指点

网友B:
我在一次展会上见过,应该是机器人专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一次展会上见过,应该是机器人专用的

是机器人上面用的!主要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