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哪些方法可以减少这两个件压装后,减少塑料件开裂的数量

楼主(2017-11-21):
我司装配线,需要压装两件散件,将塑料件压入金属件球端,我司每次生产都会出现塑料件从缺口开裂的现象,请教各位,哪些方式,可以减少这种开裂的风险。具体的产品参数,详见如下说明:
1、金属材质:20#,球端尺寸:S∮11.6±0.02;
2、塑料件材质:POM,内部球径:S∮11.6+0.15/+0.05
3、补充说明:
     1、塑料件圆周平均分布4个1*6.5的缺口;
     2、每次开裂的地方为缺口底端的直角的处;

网友A:
可以适当加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适当加温。

用温水浸泡一下?多久比较合适呢

网友:
切口带圆角能好点

网友:
1.加热
2.客户材料是否可以更改或者6.5尺寸加大

网友:
关键是温度,不是时间。

网友:
常态下硬压不损伤才怪呢

网友:
4楼正解

网友:
借用一个热收缩机作为加热通道,是不是好一点

网友B:
预热安装,会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预热安装,会好些,

昨天尝试了一下,用开水浸泡1.5个小时,不过还有开裂的。

网友:
楼上都提到了,一是加温,但是根据你的描述,似乎并不能完全解决;二是,你描述底部直角开裂,直角肯定应该是避免 的啊,基本常识了,容易应力集中导致开裂,改模具是以后的事儿,先把塑料件底部直接的部位用合适的钻头钻个圆孔,目的是消除直角(开裂的玻璃裂纹尾端钻孔就是这个目的),试一下效果,如果没有问题已经生产的塑料件就可以这么处理了。
根本的还是生产的时候直接生产出圆角。另外分四瓣工件的挠性变形能力依然不好,可以分6或者8瓣,还可以适当加大槽深。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尝试了一下,用开水浸泡1.5个小时,不过还有开裂的。

不是泡多久,而以这个塑料件达到多少温度

网友:
放烘箱里加热下

网友:
不如塑料换个软一点的材质吧

网友:
POM 在塑料类中本身是耐磨 ,刚性好,弹性模量小了,你要达到那个变形量还不如用尼龙66 试试呢,或者拿热风枪吹1分钟,再拿球头怼进去

网友:
最好也检查一下金属球头的直径尺寸,也许会有超差的现象,塑料经过加热还是比较容易压进去的

网友C:
做一个下模具箍住塑料,箍住位置要过来断裂处,又不超过圆中心,试试看看

网友:
压入口要倒成R角过渡,压入前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一个下模具箍住塑料,箍住位置要过来断裂处,又不超过圆中心,试试看看

压装工装就是这个结构的。

网友D:
我们做的雨刮连杆球铰也是类似结构,没有发生裂开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做的雨刮连杆球铰也是类似结构,没有发生裂开现象

可以分享一下,你们的材料,产品结构,装配关系,压装工装的经验不

网友E:
从注塑机出来就压装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注塑机出来就压装

这个主意好,但是,这两个子件,都是在不同的供应商处生产的,然后来料我司,由我司自己组装的。

网友:
如果可以,改进塑料件的配方也是可以的,使其更有弹性

网友:
加热时最好的方法

网友:
一次成型装配

网友:
一次装成型

网友:
缺口加深,圆角过渡是否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