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切割薄钢板(~3mm)的手持电锯

楼主(2017-11-21):
RT,最近老板让我在一个不锈钢盒子(厚度大约3mm)上开一个矩形,自己调研用什么工具,小白一个,求祝各位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A:
角磨机上切割片可行。

网友B:
没精度的话,啥都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精度的话,啥都好说

对精度要求很低,差两三个毫米都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角磨机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角磨机上切割片可行。

谢谢指点,我去了解下

网友:
角磨机,选用切割片,不是打磨片,两个磨片的差别可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