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盈装配方法

楼主(2017-11-21):
如图,零件1按装配面位置装入零件2,(黄色区域),均为铝合金材料,过盈量0.2,试了加热方法很难装入,量大需做自动化,大家是否有好的方案指导一下

网友A:
产品1,2能给具体点的图纸吗。两者间有没有导向部?这个件用压力机压问题不太的。

网友B:
你零件2的图纸画得是不是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零件2的图纸画得是不是有问题啊?

草图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产品1,2能给具体点的图纸吗。两者间有没有导向部?这个件用压力机压问题不太的。

问到点子上了,忘了讲零件1是长方体,无倒角,零件2口部r1.5倒角

网友:
有导向,直接压力机压压,这个不复杂啊,而且铝也够软

网友:
用力怼进去

网友:
过盈量每根0.2,   6根过盈量1.2,压下去要不是A坏掉就是B坏,我估A、B都坏,过盈量太大了。中间2根-0.05,最外面-0.15,中间2根和最外面之间的2根-0.1.

网友:
很明显过赢量太大了,不知道你压进去起什么作用,不过单边0.03到0.05完全足够了,前提你两件活自身的精度有保证

网友C:
过盈量0.2mm没见过这么大的,我们这边零件过盈配合也就几道吧,也许是因为过盈量太大的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过盈量0.2mm没见过这么大的,我们这边零件过盈配合也就几道吧,也许是因为过盈量太大的原因吧

没错,公司开发流程没做好,样品都小批量试产才通知要做这么个东西(一帮应届生设计的

网友:
过盈量太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错,公司开发流程没做好,样品都小批量试产才通知要做这么个东西(一帮应届生设计的)

楼主可以试着更改为小过盈量的配合